进水的MS-7309 PCB内部断线主板的修复

楼主(2010-09-10):
接一进水的MS-7309,开机不上电, 接开关F71882 80脚有跳变,81脚始终为3.3V,心想IO有问题,换了半天没有这个料,然后仔细分细电路图,看到F71882 86脚有个3V VBAT供电,实侧为0V,飞线修复。

网友A:
为什么没vbat电压会不能开机,楼主能解释一下吗

网友:
上电的前提吧,

网友:
还是理解不了,,,,

网友:
修主板,还是要有台波波啊!!!
好工具要省好多时间!!
楼主这台波波好用不,,,多少大洋!!!

网友:
其实不触发 应测下触发的前提条件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鼎阳SDS1102C 1530元包邮

网友(2015-09-07)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没vbat电压会不能开机,楼主能解释一下吗

因为这里VBAT电压是F71882 型号IO芯片的主供电电压之一,缺少这个供电IO芯片开机触发功能就会丢失,所以主板会不能开机。

网友:
记住了,VBAT 导致不开机, 谢谢

网友C:
VBAT 这个地方有问题  在测试IO工作条件之前  先用示波器打32.768晶振两脚是否起震  是不是也能发现呢?? 曾经碰到过一块板子   装coms电池的时候  32.768不起震      接上ATX电源就能起震  但是不触发      貌似当时有个VBAT问题        记不清怎么回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图纸在哪找的

网友D:
vbat在这里就是cmos电池供电电压,开机晶振起振情况只与旁边谐帧电容工作有联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VBAT 这个地方有问题  在测试IO工作条件之前  先用示波器打32.768晶振两脚是否起震  是不是也能发现呢??  ...

VBAT工作电压偏低有时候也会影响32.768晶振两脚的起振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vbat在这里就是cmos电池供电电压,开机晶振起振情况只与旁边谐帧电容工作有联系。

昨天修台华硕的机子,朋友店里的叫我看看,看到主板南桥直接被击穿,从正面可以看到背面,这样问题我真的难了还第一次看到被雷击穿成这样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昨天修台华硕的机子,朋友店里的叫我看看,看到主板南桥直接被击穿,从正面可以看到背面,这样问题我真的 ...

南桥直接击穿一般是3.3V测试点对地阻值直接短路。

网友:
主板,很久没有修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南桥直接击穿一般是3.3V测试点对地阻值直接短路。

不是3V3那里短路。是内存那的上管旁边822短路引起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不是3V3那里短路。是内存那的上管旁边822短路引起的

这里822排阻一端是不是连接3.3V或5V电压测试点的呢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里822排阻一端是不是连接3.3V或5V电压测试点的呢?

822的左端是连接一个10K电阻,这个是以前别人修时候换上去的,那个10K电阻连接3V3,可能是这样引起的,我是脚我朋友把南桥换了再把822换掉和10K电阻拆了,过后没短路直接开机的 我还没看懂那以前修的人为什么822连接3V3那加个10K电阻去的,这个是什么原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822的左端是连接一个10K电阻,这个是以前别人修时候换上去的,那个10K电阻连接3V3,可能是这样引起的,我 ...

10K电阻在这里可能是限流保护822排阻工作的,南桥击穿挂掉的话,一般这里10K限流电阻一般内部也会开路烧断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822的左端是连接一个10K电阻,这个是以前别人修时候换上去的,那个10K电阻连接3V3,可能是这样引起的,我 ...

去掉10K电阻的同时,这里应该要从这个电阻对应焊盘一端飞线连接到822排阻工作才行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去掉10K电阻的同时,这里应该要从这个电阻对应焊盘一端飞线连接到822排阻工作才行。

我是这样飞过去的,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是这样飞过去的,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

最好加个10K左右电阻进行限流保护,防止3.3V工作出现大电流烧坏822排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