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检测CRT点位,快速判断问题!

楼主(2010-09-10):
接触CRT不多,所以这方面经验不多,求教检测点位能准确判断故障点!!
问题

网友:
这个很难说得清楚,不同的故障现象有不同的检测点:
比如:
指示灯不亮---------查电源和行电路。
亮绿灯,黑屏--------一般查场电路和视放。
偏色--------------查视放。
枕型失真-------------查枕较,上下阻尼二极管。----等等。.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9141-highlight.html

网友:
正好用到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