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都来说说电源维修都应该备些什么元件

楼主(2010-09-10):
大家都来说说电源维修都应该备些什么元件

第一次修电源
换保险和二极管修好

我们这里没有卖电子元件的
一般我都是网上买 所以问问都应备些什么元件 什么规格的

谢过大家先

网友:
开关管、二极管、电容、光藕、TL431和保险管。收一些坏电源可拆件用,降低维修成本。

网友:
三极管13007 13009 2sc2526  场管2n60 电源芯片P1014 339 494

网友:
像楼主这样的,你不如去电脑城买一批坏电源做为维修配件,顺便练练手!!!
我修电源一般都用拆机件,说实话,拆东补西,,哪个做维修不是这样呢!!

网友:
准备些坏电源,平常基本够用了.

网友:
是的,买些旧的配件的确是对的。

网友:
拆机件也挺不错的,最主要是降低维修费用阿

网友:
坏电源板

网友:
大家能说一些损坏率高的元件吗,,这样有利于我们备一点

网友:
9N90、13007 、12v 、5v、3.3v肖特基管,UC3842、UC3843、TL431 TL494 LM393,LM339,1N5804,2SC1815,其余就是常用的小体积电容2200/16v(我不管5v和3.3v全用它换)要多、470/200v 的3~4个其余就是多几块坏电源板,辅助电源采用集成块(品种太多不好全备齐)现采购

网友:
收旧的是最好的

网友:
我手头上好几块电源都是坏的同一个地方

烧了管子就蒙叻   不知道换那个

谁知道稳压二极管可以用普通二极管替代不

网友:
再去好好学学基础

网友:
多备一些2200,1000,3300电容10伏16伏的,就解决一大部分问题

网友:
三极管就 945 1815 8050 5027 13007 13009
射极电阻常常烧,备点小阻值的:1  1.2  2.2 ohm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稳压二极管不能用普通二极管替代

网友:
多收几个废电源就有了,何必买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