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:关于LG w1934s通病维修

楼主(2010-09-10):
来自: 山东烟台
昨天接到4台w1934s显示器,客户说使用中会不定时黑屏,但指示灯不灭。经过测试,有两台在正常点亮两秒钟后会黑屏,另外两台测试一下午一直不黑屏。今天把其中的三台换了灯管,但问题出现了。换完灯管后,三台显示器都会在正常显示两秒钟后黑屏。论坛的高手们帮我分析分析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在线等。

网友:
换下高压板试试看啊

网友:
换高压啊,,修好几台了

网友:
检查下换的灯管有没有脱焊的情况,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的,都是灯管有一头脱焊了,肯定是没有焊好,或灯管质量不好。不就就直接去保护

网友:
来自: 山东烟台
瑞创
的帖子
都是新管,焊的没问题,换的没问题。换完没装屏前单根都可以点亮。

网友:
来自: 山东烟台
现在问题是,如果去保护能不能用的住,最后是不是会把高压板烧了。我想找到问题根源。

网友:
三星显示器的通病就是高压包坏
落叶流声
回的是什么?

网友:
是暗屏把?先试灯管有无问题在尝试换通用高压板。最好先测高压板有无12V电压。没有在追电源源头电源板次级的滤波电容有无漏电

网友:
来自: 山东烟台
凌寒
的帖子
大哥看好是LG

网友:
应该是你灯管没换好啊!!!

网友:
四根灯管全换新的,两头上热缩套,灯管线烧得发黄的一定要剪掉
落叶流声
N多人都是错在这一步了。都是低压端开焊的多,我测试都是用力扯下低压端,扯不开的,就是焊好的,一扯就开的,指甲钳剪掉一块,重新抽头镀锡

网友:
为什么都一定认准是灯管问题呢!为什么不查查高压板呢?

网友:
这个机器我公司也修了很多、灯管 高压一起换 能有几十台了吧。没发现同故障返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