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IBM T41 光驱老弹出

楼主(2010-09-10):
我在用IBM T41的时候老往外弹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求助
求助

网友:
是不是那个按钮给卡住了

网友:
是合住光驱后等一下就弹出来吗?反复如此?这个我处理过,系统中毒后的。可以杀毒处理一下,我当时是重做系统的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,和楼上说的一样,可以查一下恶作剧软件,也可以换一下别的光驱看一下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,
光驱上有弹出开关,可以拆开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,呵呵

网友:
不是硬件问题我查了 系统我也重做过还是没用啊

网友:
win7
的帖子
你说老弹出 排除软件和硬件的问题了 那问题出在那 你换过光驱么

网友:
换个光驱试下可能是光驱坏了

网友:
我换了原装的光驱了 还是往外弹
不是硬件 我又重做了系统 我也换了原装光盘 还是不行 这是为什么啊
我听人说是IBM的漏洞 是不是啊

网友:
这是IBMT40后系列机器的通病,不理他就行了

网友:
这是个通病

网友:
光驱里面的皮带有问题

网友(2012-04-19):
光驱的进出盘控制电路不稳定,电源不稳定,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皮带坏了,换一条或者想办法增大阻力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