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啊

楼主(2010-09-10):
今天刚给别人装的一台机子,明明放的2G内存,可是从任务进程看怎么只有1.5G啊,别人刚刚打电话在问啊,别人说我骗他啊,我用的原装内存啊没道理差那么多啊,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快点告诉我一下

网友:
不支持2G的条子

网友:
郁闷  我还没用示波器呢

网友:
不会吧,二代的机子的啊

网友:
会不会是显卡分了512显存去了.......

网友:
不知道啊,我还要回答他呢,你给个确定的答案

网友:
问问他显卡是不是集显的.?

网友:
如果 是集显的就是显卡点用了一部分内存当显存用。

网友:
他的是集显啊,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:
昏迷 那512肯定分配给显存了啊。。。。
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的,不要紧

网友:
哦知道了,谢啦

网友:
这也不懂还给别人装机。。。。天下间真的什么事情都有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,谁刚开始都一样啊。

网友:
支持5楼的意见!

网友:
很正常,集显显存占了一部分去,跟客户解释下就行了

网友:
恩, 的确是显卡占用了一部分

网友:
显卡占用了一部分,没事的,解释下

网友:
占有500M,的确很多,客户不是很好接受,建议BIOS设置,查主板说明书,或者用软件修改,或者换系统,调到1.9左右,但是绝对不是2G!!!!

网友:
各位辛苦了,已经搞定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朋友,这跟示波器有关系吗?看清楚点好吗?

网友:
林子大了,什么怪事都有,哈哈,建议LZ还是多补一补,充实一下基础知识

网友:
在主板里把显存改小不就得了。。。

网友:
叫他搞个测试软件不就行了

网友:
应该是被显存公用了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LZ怎么搞定的吖?设置BIOS,还是怎样吖,可以分享下么,莪也是个菜鸟,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是啊BIOS可以设置内存分给显存多少,最大可以设置分4分之一,也就是1G分256M,2G分512,具体设置你一个一个看就会找到,那个英文我记不得了,反正你看到了,肯定一下就认识了

网友:
很明显 是用了TC的显卡 分了512M去了

网友:
不是板载显卡占去了就是TC显卡占去了!!
还有,这个是常识啊,装机最基本的东东啊!!!

另,那个波形有点像示波器的波型样子

网友:
显卡给分过去了吧。

网友:
楼主是这么解决了,修改bios还是winduos软件解决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主板集成显卡吧

网友:
集成显卡占用了一部分内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哦,谢谢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