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E150求救!!!

楼主(2010-09-10):
方正E150笔记本进不了BIOS,也进不了系统,PE可以进去。偶尔可以进下BIOS。但是只要设置成硬盘启动的时候就不能进去了!怎么回事啊!有没有知道的朋友给我速度解决下啊

网友:
是不是更换了新的硬盘

网友:
换个内存试试

网友:
以前我也出现类似的问题,更换硬盘解决

网友:
换一个硬盘是还是这个样子啊!直接连BIOS都进不去,但是显示正常!

网友:
   你 看看1117 电压是不 是拉低了  我之前修过这样的 问题  1117 电压拉低2.5 正常电压是 3.多

网友:
先把硬盘取下看看能不能进  一般都是硬盘坏造成的

网友:
还是先换一个硬盘试一下,是不是之前硬盘有问题

网友:
换了硬盘还是一个样子,这个机器已经还给客户了,价格没报上去,不值得再花我时间了!谢谢大家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