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没温度

楼主(2010-09-10):
CPU供电正常但cpu没温度.这是怎么了..

网友:
因为CUP根本没工作

网友:
测试供电上下管的电压,上假负载测试各信号

网友:
你不会是量错了电压吧!?有电压的话,CPU就工作了,就会有温度了啊!!!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,CPU又电压没温度,同时时钟芯片业没问题,但没找到相同的时钟芯片

网友:
同时时钟芯片也没温度

网友:
北桥虚焊吗

网友:
查CPU的各个工作条件有没满足,比如时钟 PG  复位等。

网友:
正解!没时钟和复位,有供电也不工作呀。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 ,就发热了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,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正常了,才有正常工作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CPU供电正常  CPU没温度 要看是什么 CPU  有些CPU发热比较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