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器-海尔A61

楼主(2010-09-10):
客户说雷击后开机出LOGO后自检停留5分钟不进系统、有一光标在左上角闪,几分钟后提示无启动分区。打开机器网卡芯片RTL8100CL外观目测无异常,取下网卡芯片后通电故障一样。现在无头绪中,请高手多指教、帮助。谢谢!

网友:
我今天修到这个机,南桥鼓包了,他说是雷打的,拆开看网卡,没短,南桥烫。1.05V短路,明天换南桥!

网友:
楼上,请问你修的机器南桥鼓包了修之前还能点亮吗?

网友:
如果裸板只上硬盘还是这样的话,直接换南桥吧。

网友:
上硬盘停留几分钟,不上硬盘自检很快,也能光驱引导。换其他硬盘也一样。硬盘肯定无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