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很菜的问题,1200AP100 是不是可以代换所有1200AP ...
问一个很菜的问题,1200AP100 是不是可以代换所有1200APXX的芯片??

楼主(2010-09-10):
如题,这个芯片是不是可以代换1200AP40,1200AP60等芯片
芯片

网友:
可以吧 二当家发了一个液晶 电源芯片找换的贴你找一下吧

网友:
搜它们的管脚定义不就知道了?

网友:
曾经试过1200AP100代换1200AP40没有成功,也有可能我买的新的100本体就不好
1200AP40和1200AP60和1203P60经测试是可以相互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