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ORE供电原理中的一点问题

楼主(2010-09-10):
本人在看VCORE供电原理时有点不解,求高手给解答下,  就是有个VCC_VID 或VTT_CPU   1.2V或1.5V  这两个叫法是不是都指同一个供电呢,    它是CPU产生核心电压之前所必须有的一个电压前提么?  INTEL AMD 的U都要有这么一个供电么? 看资料上说这个1.2或1.5V的供电是从内存供电部分转化来的?这样对么,还是它从主供电那转化来的 画个草图,本人的理解,求指点

网友:
VCC-VID的高低电频排列的顺序决定给CPU提供多少电压。

具体的排列方式请技术人员列出。我也在找

不知对不对。
有不对之处,请技术人员指点。

网友:
VTT_CPU   CPU辅助电压 也叫总线电压 给FSB提供数据传输的 是内存1.9v转换成1.2v 再经电路转换成VTT_PWRGD发送给CPU 电源管理 时钟 CPU在得到此信号后 便会发出VTT_VID组合信号 给电源管理IC,然后电源管理IC收到CPU发送来的两个信号后就产生VCORE
纯属个人意见

网友:
同意楼上。。不地INTEL和NV或AMD 有些不同。。INTEL基本上最后才出VCORE电压。。而另上两个芯片刚是在内存电压和二点五伏电压稳定后就出VCORE  VCORE出来了之后 才出FSB总线的1.2V电压。或其它电压。。。

网友:
478的CPU,总线电压才叫做VCC-VID
775的叫VTT-FSB
AMD的叫VLDT

网友:
VTT_CPU   1.2V或1.5V这个是什么电压呢

网友:
VTT_CPU   1.2V或1.5V CPU参考电压 给总线供电

网友:
叫什么名字别管了。反正意思就是给CPU一个供电,CPU再做出一个反应VIDPWRGD。发给电源IC,CPU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