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器 -三星P28

楼主(2010-09-10):
机器本来是正常亮机的,适配器虚焊开机电流不足,按开关指示灯闪一下不亮机。修好适配器后可正常开机点亮。后来在清除风扇灰尘时偷懒只打开键盘、盖板、取下光驱、硬盘,松了所有螺丝后没取主板下来,用空压机风枪吹了CPU风扇、散热器、键盘、C/D壳后安装好机器再也无法点亮,电流上到0.8A不动测所有电感电压正常,CPU假负载检测点参数也正常,就是mini PCI阻值卡上测不到复位电压。加焊IGP9000北桥故障一样,请各位大师指导。

网友:
你在清洁时,有没有碰到什么东西呀! 还有你说的0.8A, 是有硬盘和光驱的情况下吗?电流跳了多少下, P28一般要跳13下就亮了.

网友:
这个板子我也有一块 明天换板子了

网友:
没碰到让任何原件,电流表调4-5下,0.8A为不带光驱、硬盘的读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