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又求助了,不过怎么没人能答上.今天是死活不选中BIOS

楼主(2010-09-10):
我修的是那个2个BIOS的板,这块是不触发.量了下8脚BIOS的CS脚,,发现是3.3V,正常应该是2.多V,换过BIOS,换过晶振,连谐振电容都换过了..当然EC也换过,都是不行.量EC的供电OK,复位也有,跟BIOS的连接也没断线.可就是不选中BIOS.
不触发

网友:
SPI总线的BIOS片选用示波器才能看得清,静态电压3.3V应该也没有什么异常

网友:
没示波器吗,我都用示波器量看有无波形.如果BIOS资料不正常,也会这样.我觉得只有EC供电/复位/时钟和BIOS供电正常,资料正常的话都会有通信的.说得不足,指大家指出

网友:
3.3V是高电平吧...CS高电平就是没选中了...而且,,我那些好板这个脚全部都是2.0多V.
你说的EC 复位跟晶振都OK 当然BIOS供电也OK..就是不选中..
还有就是电池的SMBUS阻值都相等..BAT_IN也有,可是EC就是不发出CHG_EN信号,,,这也搞到我头大,也没好.

网友:
查一下EC,BIOS外围

网友:
恩 。 希望仔细检I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正常不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