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vostro 1014笔记本上不了网,电池充不了电

楼主(2010-09-10):
DELL vostro 1014笔记本上不了网,电池充不了电,检测发现,无线网可以上,插上有线无任何反应,打“X”,驱动正常,拆机,换网桥,故障依障,测网桥的对地阻值,接网线一头全为无穷大(正常)另一头全为0(短路),取下网卡IC  RTL8111DL,为无穷大,不短路,说明网卡坏,换上同型号的IC,问题解决。空载时测主板电池接口,主供电有14V,检测脚有3.3V,不正常,用电池可以开机,说明放电电路OK,用适配器可以开机,但同是接上适配器和电池,只能用电池供电,换上充电控制IC         MAX8731AE,待机还是在操作系统下都提示:“正在充电”,但始终为0%,电充不进去,不知是充电电路没修好还是电池本身坏,因无好电池替换,无法下结论。

网友:
还好我对面有家修电池的   随时可以知道电池好坏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