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6000 短路

楼主(2010-09-10):
一台HP NC6000  查出是+VCCP这一路供电短路,可是这路供电去向太多了,有MAX1987 CPU  北桥 南桥  看不出有烧毁的迹象  除了把电容一个个折下测,折桥 请教各位高手们有没有别的好方法啊  在此谢过了       HP NC6000

网友:
你先吧  CPU供电  给切断  嘛

网友:
然后  在查其他线路的短路情况

网友:
上面的哥们别误人子弟,看着图慢慢查查,找出关键点。

网友:
没什么好办法,负载能断开的尽量断开吧去查吧,有些陶瓷电容坏了,对地阻值只有几欧

网友:
用断路法测短路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  不知道南北桥该怎么断  电击法会不会把南北桥电坏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一般不会
VCCP只要不超过1.05V去烧就行
不过如果直接短路,烧的效果不大

网友:
把北桥旁边的那个1715拔了试试

网友:
电压太小  没法烧   感觉不到.   自由一路拆吧  有点悲剧  看时间咯 ..

网友:
电击一下试试

网友:
VCCP是什么啊

网友(2010-10-15):
楼主有没有把这事给解决了呢

网友:
悲哀啊!慢慢查吧!

网友:
为了保险先把CPU拆掉测量,根据图纸把VCCP信号到的地方都查一下应该有所收获的

网友:
没什么好办法    只有一个一个拆了测

网友:
对地阻值是多少,有的阻值小也是正常的呀

网友:
MAX1987上不好就会短路,再看看它周围的电阻电容。

网友:
在仔细看看吧

网友:
楼主看下是完全短路还是有几欧的阻值,完全短的多是电容的问题,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