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板时钟偏低【除IDE】

楼主(2010-09-10):
拿到板子,上检测卡不跑马,经一番测量全板供电正常,但全板时钟均为:0.4    无复位【除IDE】。IDE时钟,复位正常。于是怀疑时钟IC问题,时钟IC型号为RTM870T-690,因无该芯片所以一时困惑望高手指点!!!

求RTM870T-690pdf

测试独立十二V短路会不会是北桥引起???

网友:
我一不知道啊   等待高手来

网友:
视波器用习惯了。。一说到时钟的电压还真愣了。。不过零点四伏应该是低了。。貌似应试是一点六伏左右吧   摸 下时钟发烫不 如果不烫 时钟多半没事 没VCORE电压也不会有时钟的  先量电压都对不。。。另外十二伏短路不知你说的哪个十二伏。。如果是CPU供电的小四PIN短路则是VCORE出了问题。。如果是大接口的出了问题。。可能是电容坏或接口里面倒PIN短路了。。。十二伏不可能到北桥。。

网友:
时钟的电压应该都在1.6左右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所有时钟 都是0.4  时钟芯片 坏了
北桥坏一般是不会引起12V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