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承运L420掉电,不认1G内存

楼主(2010-09-10):
        接修一台神舟承运L420,待机电流0.02,按键电流闪到0.29很快掉电,用波波可以测到各电压及PG都出来了。拆了CPU电流可以上到0.89也不掉,测CPU-VCORE约1.5V,正常。为什么装上CPU会掉电呢?尽管相信CPU没问题,但刚好手上有相同的CPU,代换一下还是一样,这个倒是在意料之中。
     这机没图,但在印象中有的机型CPU供电正常后要发个什么信号到北桥,记不太清,但做做桥也无妨,那就干它一下吧。果然,做完后不掉了,但不跑。又测各相关信号,没发现什么不对。正在思考对策,偶然试机居然开机了,反复试机都没问题,心想是不是内存接触不好,拆下来清洁下,装回去又不跑!要强调下,是不跑内存,而不是不过内存。难道北桥没做好?压了压,装回内存还是不跑,换原机条子(原机1G,试机是自己的512),开机闪了一下,明显的没过内存。不会是我的条子挂了吧?装回我的条子,居然又能开机,且每次成功。怪了,仔细看了下,发现问题比我预想的要复杂:有一个槽装我的512能开机,但装1G的就是闪一下不过内存;另一个槽装我的和原机的都不跑内存。
     看来还是北桥问题,尽管当时就闪过一个问题:为什么512能过1G就不能过?但还是按既定思路重植了北桥。搞完后傻了,还是和原来故障一样!还得努力啊。
     对比我的和原机的条子,在插入槽子时手感不一样,原机的条子明显要松很多,一切问题似乎找到了答案:内存槽过松,和条子配合不紧,能用的那个槽和我的条子能接触好,但和原机的不行,另一个槽则两个都不能接触好。把原机的条子装到别的机上,两根都OK,这一点也证实了先前的判断。
     没办法,换槽子吧。这活谈不上技术,但绝对要点手工,因此顺便给上家加了点价。从料板上选了两个和原机1G条子配合很紧的槽子,小心拆下来,再更小心地拆了原槽子,换上,清洗,烘干,一切都按计划有序进行完毕。满怀信心试机,眼睛都绿了:还是和原来一样!
     又回到原点:北桥问题!但仍存有疑问:一个槽不认条子好理解,但另一个槽为什么不过1G的呢?再试,512及以下的全部PASS,凡是1G的都过不了。北桥可是PM45,没理由不过1G啊!还是找下其它可能吧,询问上家该机是怎么坏的,上家说用户反映是插USB设备搞错了就突然不开机了。情况更复杂了:USB怎么可能引起北桥损坏?从用户反映的情况来看,我宁愿相信是BIOS出了问题!
     先刷BIOS吧,找了一圈,没有,找的人比回复的人多。没法了,只好换个北桥看了,还不行的话就没招了。料定回来了,换上,试机,一切OK.
        机“修”好了,交货,收钱,但我心里的疑问还远没有结束......

网友:
呵呵,就得有这股干劲。
视乎走弯路了,掉电做北桥后不掉电了不跑码,这个时候就应该直接换北桥没商量。

网友:
这问题是蛮怪的   USB短路居然烧北桥  怪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