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类的开机掉电

楼主(2010-09-10):
一P4老机器,电源通电后自动开机风扇转两下就停,再开机无反应,拔下电源线再插上重复上述动作,经验告诉我们主板开机电路问题,于是把主板拆下后跑了几圈电路都没发现问题,郁闷中插上电源短接主板开机排针开机居然一切正常,重新开机试验几次均正常。以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好了,将它装入机箱再开机故障依旧,重新取出来又好了。莫非机箱和主板有短路的地方?仔细清扫了一下机箱,将主板重新放回先直接短接排针没有问题,将机箱线插上后问题又出现了,这下有点明白了,原来不是主板和箱体的问题,而是开机按键线路的问题,用RST替换PW按键开机,问题解决

网友:
其实一般开机 我第一个就是检查电源 然后再就是开关抽掉了 用镊子短接~

网友:
楼上的说得对啊。一般不会到拆主板吧。先测试卡看到有走自己断电了就应该开关抽掉了。

网友:
简单的问题   如一楼的所说  很简单啊  呵呵

网友:
开关问题造成加电无显示,断电的故障电到很多了,这些在拆板之前就应该进行短接测试的。

网友:
这样的开关问题,你在用手按电源的开关时候,一般感觉不一样的,,会好像卡住卡住一样,按下去弹不回来,或者弹回一半,听那个按键声音都不同,手感也跟好的开关不一样!!

网友:
二楼正解!!

网友:
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....

网友:
遇到问题,先排除简单的故障,再深入

网友:
越是简单的问题往往越容易被人们所忽视

网友:
又见识了新问题,留着备用,

网友(2010-10-24):
上次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开机半小时后自动掉电 然后再也开不起来 拔掉电源线又开机正常 之后又掉电 走了好多弯路才知道是机箱上POWER排线的问题

网友:
电源开关坏很正常,一般要先拔掉,如二楼所说

网友:
经验丰富了   就少走弯路了

网友:
开关的问题经常遇到,还有复位开关出了问题也会通电点不亮

网友:
我遇到这样的问题,先拔开关线,用镊子短接

网友(2010-12-05):
一般 都是把机箱线 拔掉 用螺丝刀开机啊!
看来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啊

网友:
维修过程确实容易走弯路,但都是一个过程,下次,就有经验了,可以全面检查了,可以说,弯路也是提高的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