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83196R-718可以用什么代换?

楼主(2010-09-10):
之前发贴求助的那块P4VT8+主板查到内存偏低,朋友怀疑是W83196R-718坏了,但我在广州本地找了很多电子城都买不到这个IC,上淘宝网只搜到两家在买的,旧的都要5元一只,还不保质量的,想问一下能用其他的代替吗?或者告知一下那个网站有这个买的。

网友:
不好说啊   都不敢换上不一样的芯片    怕出万一

网友:
楼主找个试试看吧,呵呵 就当是一个试验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P4VT8+主板查到内存偏低??内存什么偏低?
    W83196R-718是时钟芯片  只要所有时钟正常 这个芯片就不会有问题

网友:
今天问了朋友说是主供电偏低了,只有1点几伏,我已经把涵山老师的原话跟朋友说了,他说今晚焊上去再查下其他地方,这块主板真的很奇怪,用的好好的,第二天开机就黑屏,一会儿会从启,自动重启三次后就会启动到LOGO卡死,试了几次也是这样,拿回家用诊断卡测也是这样,灯闪三次后就卡LOGO,拿给朋友试,第二天朋友就把板给我,说没问题,拿回家一试,真的可以正常启动了,试了几天都正常,就是BIOS不能保存设置,电池是有电的,只要一断电就恢复原厂设置,在本坛上发贴求助,说可能是电容的问题,我把电容换掉后就OK了,没想到好景不长,用没几次又开不了机了,上诊断卡直接跑D3D5一直在重复,之后又拿给朋友帮忙看下,测到说是内存主供电低,就把W83196R-718给拆下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