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我装的winpe不能启动?

楼主(2010-09-10):
为何我装的winpe不能启动?我在U盘上顺利装了老毛桃的winpe,可在启动时停在自检界面上,只提示“Remove disks or other media,press any key to reset”。同时屏幕也不停地闪烁,不知是为什么?

网友:
在其他机子上试过嘛    一或许装的有问题吧

网友:
会不会是安装的步骤或方法上出现什么问题了呢?建议重新核对后再次安装一下吧,或者不一定用老毛挑的啊,换个方法应该也行,我做的就不是老毛挑的,用了很久都没问题

网友:
装起来很顺利,没有任何异常现象,占用空间107M。要不就换个winpe吧?可换什么好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选的启动项是什么?USB-HDD?

网友:
你确定你那个电脑支持usb启动吗?还有就是你在其他机子上可以用吗?

网友:
最好是用量产工具将U盘量产成USB-CDROM模式,如果不行的话就用ULTRAISO做USB-HDD模式!

网友:
应该就是没有选从USB启动吧!

网友:
U盘一切正常,我是做成USB--ZIP模式的,USB-HDD、ZIP启动都试过,HDD无反应,Zip模式出现上述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