贴片三极管

楼主(2010-09-10):
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关于贴片三极管测量文章.里面说贴片三极管的BCE三脚的排列基本都是这个的.对吗?

1AM、R1P、1A、P04、N04、ZS89、ZS03、ZS07、G12、1PF1、CR50、K1N

还有我在论坛里找到关于三极管测量的一些文章,用到的二极管档是测电压降.但我是二极管档是测电阻的..怎么办?

网友:
这个 貌似论坛里都有的吧

网友:
测电阻的也是一样的。正向600-800欧反向1K以上。

网友:
但我是二极管档是测电阻的..怎么办?

你那个表需要打到电阻档,然后点右边的选择按钮,选中二极管档。选择时,屏上会显示当前状态附号,试试看,如果还是不会,可以把你的表拍照发个图,我们帮你看看应该怎么选择,二极管档一定要学会使用,用处很大。

网友:
我的是这个

网友:
200∩下面的那个档就是二极管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