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维37寸液晶电源原理与维修(图)

楼主(2010-09-10):
一、概述  该电源为创维公司自行设计生产的一种 37 寸液晶电视内置电源,BOM 编号:168P-P37T00-08,PCB 板编号:5800-P37T00-13,成品物料编号:534L-0937T0-06。
  该电源设计输出功率 190W,电源效率高于85%,功率因素高于0.9。
  设计允许负载电流
  5V(待机电源)0.5A;
  12V(USB主板供电)3A;
  24V-2(背光板供电)6A。
  本电源由整流滤波网络、待机辅助电源(以下称副电源)、PFC、DC-DC、输出过流、过压保护电路等四大部分组成。本电源采用成熟的器件和单面板设计,免调试、维修检测方便、工作稳定可靠。已完全替代外厂产品配套使用于创维各型37 寸液晶电视。系统构架如图1。
图1
  二、基本工作原理
  1、电源工作流程简述
  1.1 市电经两极共模抗干扰电路后送全桥整流,输出约220V 脉动直流,分两路分别送副电源和功率因素校正PFC 电路,PFC 输出约380V 直流电源送后级DC-DC 转换电路,输
  出稳定的12V 和24V 直流电源为液晶屏和主板电路供电。
  1.2 市电接通后,待机辅助电源首先启动,输出+5V(主板系统电源)到主板系统控制电路,随后,主板送出一个约3V 的开机ON 控制信号,使副电源电路中的待机控制管Q5导通,输出一个15V 辅助电源,为PFC/DC-DC 转换控制电路芯片提供辅助VCC。
  1.3 本电源采用STR-E1555 配合外置MOS 管和变压器完成PFC 和DC-DC 电压变换。当P1 启动供电端子连接到起动电路和P15 Vcc 端 (控制部分用电源)。P1 输入的电源以5.6mA 的定电流为P15 外接的电解电容充电,Vcc>16.2V(typ)时IC 起动。PFC 电路开始工作,P3 端输出激励控制信号给Q2,控制Q1 工作,此后T1 的P2——P3 绕组将反馈信号送到的P4零电流检测电路输入端子。由R20~22、R23 等组成的PFC 输出稳压取样分压电路把PFC 电路输出电压变化信息反馈到P6 端,控制内部电路实现PFC 输出稳压。PFC 电路输出的380~400V 稳定的直流电源给后级DC-DC 转换电路供电。
  1.4 当DC-DC 电路15V 辅助电源和380V(300V)直流供电同时送达U1 后, DC-DC转换电路开始工作。由R58、R40、U7、PC2 等组成的误差取样电路把输出电压变化信息反馈到U1 的P14 端,DC-DC 电路输出稳定的12V 和24V 电源,给电视主板和背光板提供电源。
  2、5V/15V 副电源
  2.1、副电源原理图(图2)
图2
  2.2 U3/STRA6159M 引脚功能简介
  P1 原边过电流检出信号输入端(外接取样电阻,取样电压高于0.77V 保护电路动作,电源无输出)
  P2 Vcc 控制电路的电源输入端(启动电压17.5V,工作维持电压高于10.5V 即可)
  P3 地
  P4 定电压控制信号/过负载保护信号输入(电压反馈取样输入脚FB)
  P5 启动电源输入脚(可直接接电源、本机设计有外接欠压保护电路,当电压低于120V 时,该脚无电压,电源不启动)。
  P6 空脚
  P7/8 内部MOS 管漏极。
  2.3 工作流程
  本副电源为主板 CPU控制系统和电源板其余各 IC提供辅助电源,如果它不能正常工作,整机将瘫痪。当市电接通后,U3的 P5有正常的启动供电(该供电仅在启动瞬间起作用,启动完成后 P5端无需电流输入),起动电路是由Startup 端子(P5)连接到输入电压经整流后的直流电压部分而构成。从Startup 端子输入的电流被 IC内部电路定电流处理后(800μA Typ)经IC内部给连接在 Vcc端子(P2)的电容 C26充电。电源的起动在Vcc 端子电压上升到动作开始电源电压 Vcc(ON)=17.5V (TYP)时,开始动作(到动作开始为止的起动时间仅由电容 C26的容量决定,而和Startup 端子的直流电压无关)。此后T2的P4端的感应电压经过 D8整流、C30滤波为 P2端提供大于 17.5V的 VCC电压,电源启动完成。此时R51、R61、U6、PC3等组成的误差取样电路,将输出电压变化信息反馈到 P4(FB端)控制内部激励信号占空比,从而实现电源的稳压输出。副电源输出的 5V为主板 CPU控制电路供电,待主板控制电路工作正常后,发出开机控制信号ON(主电源开机)送回电源板,使 Q5导通,把 15V辅助电源送到后级 PFC和 DC-DC校正电路 VCC端,此后主电源启动,主板视频处理电路开始工作、屏背光点亮,电视开机。
  注:P4端的OFF Timer 电路决定MOS FET 的关断时间,并产生MOS FET 导通开始的定时脉冲信号。这和通常的PWM 控制方式不同,如果IC 内部的OCP 比较器和FB 比较器没有输出ON 期间中止信号给 PRC Latch复位端子(R),MOS FET 将不被关断,振荡动作不会继续。
  2.4 主要外围器件作用
  P1外接 R37为过流保护取样电阻,当其上的压降达到 0.77V电源即进入过流保护状态,无 5V和 15V电源输出,故该电阻变质可能导致过流保护控制电路误动作,电源表现为带负载能力差或无法正常启动!
  保护过程:在每个脉冲内,对MOS 管的漏极电流的峰值进行检测,当漏极电流的检出(1脚和3脚GND间的)电压达到 OCP端子的门坎电压 0.77V (TYP)时,MOS管被关断。注:保护在负载电流正常后可自动解除。
  P4外接电容 C25为抗干扰电容,若击穿电源无输出,若漏电将导致副电源输出电压低。ZD2、C24等组成了输出过载保护动作延时电路。C24若开路,电源正常工作时无明显变化,若短路或严重漏电,将导致电源过载时过载保护电路不动作而击穿 MOS管。ZD2是为防止电源正常工作时 C24接入电路影响而设立的,该二极管击穿或者漏电时,由于和光电耦合器并联的电容 C24的电容值较大,该端子 FB功能对负载变化的响应会变坏。
  U6为误差取样可调稳压管,外接取样电阻 R61阻值变大输出电压升高,R51阻值变大输出电压降低,PC3若内部光敏三极管击穿、漏电时输出电压变低,发光二极管老化则输出电压升高。
  Q8、R3、PC4、Q10、R64等组成了(PFC/DC-DC)待机控制电路,当 Q8击穿时,15V辅助电源无法关断,主电始终无法关闭。当 Q8放大能力下降内阻增高可能导致 15V辅助电源电压输出过低,PFC和 DC-DC电路无法启动。另外 PC4不能进入饱和状态或内阻增加也会导致辅助电源电压下降,PFC等电路无法正常启动。
  R43、D7等组成了反峰吸收回路,当 D7漏电可能导致电压过热,开路则会导致 U3击穿损坏。
  ZD6~8为欠压保护二极管,若有击穿或者漏电,可能导致欠压保护失效,若开路,则电源不启动,无 5V和 15V输出。
  3、PFC和 DC-DC电路
  3.1 PFC电路原理图 (图3)
图3
  3.2 UI/STR-E1555引脚功能说明
  STR-E1555是一个由前后两个变换器组成的开关电源混合IC,其前段是用来消除高次谐波的PFC变换器,后段是一个 DC/DC变换器。它采用 21脚的 SLA封装结构,内部集成了前段变换器(升压斩波型PFC)的控制电路以及后段 DC/DC变换器的控制用 MIC和 DC/DC部分的功率MOSFET(IC 内部)。
  1脚起动电路输入端子
  作用:IC 内部,Start Up端子连接到起动电路和 Vcc端子(控制部分用电源)。通常 VPFB(DD ON)=3.2V 超过以后,起动电路停止动作。起动电路动作时,以 5.6mA的定电流为Vcc 外接的电解电容充电,Vcc>16.2V(typ)时 IC起动。
  2脚 空
  3脚 PFC部分 MOSFET门极驱动信号输出端子
  作用:PFC Out 端子输出外接 MOSFET的驱动信号。该端子的输出特性为 Source 300mA, Sink500mA。根据所使用的 MOS FET特性,确定是采用直接驱动或者设置外部缓冲电路。
  4脚 PFC部分零电流检出端子
  作用:当从该点流出电流达 200微安时驱动无输出,这与电流采样电阻(Rcs)有关系,该电流还参与 5脚电压控制(功率因数调整)。
  5脚PFC部分 MOSFET漏极电流检出端子(过流保护检测)
  作用:该端子用来检出PFC 部分 MOSFET 流过的漏极电流Id。PFC 部分 MOS FET的源极一侧,插入耐浪涌特性好的金属膜电阻等器件,将漏极电流Id 转换成电压。
  6脚PFC输出定电压控制信号输入端子?PFC输出过电压检出端子
  7脚 PFC部分误差放大器输出及相位补偿端子
  作用:COMP 端子是PFC 控制电路中用于相位校正端子。通过加大外接电容的容量,虽然可以提高电路的稳定,但有必要基于相位的超前或者滞后来进行参数调整。
  8、9脚 PFC?DC/DC控制电路 Gnd端子
  10脚 PFC的乘法器输入端子?外部锁定触发端子
  作用:Mult FP是乘法器的输入端子。输入电压先经全波整流,再通过分压输入该端子。该电压波形在使输入电流波形正弦化的过程 (功率因素校正过程中)中起到重要作用。
  11脚 PFC关断延迟调整端子
  作用:IC 起动后,对于频繁在Min 负载~Max 负载之间等状态下进行迅速的负载变动,Min负载下 DC/DC进入低频动作时,PFC反复在起动→停止间切换,变压器等器件可能会发出异常的声音。E1555在 DC/DC部分进入低频动作后,在外接电容所产生的延迟时间达到后,才停止 PFC。具体动作是,DC/DC部分负载减轻,进入低频动作后,通过 IC内部的定电流电路为 DLP 端子外接的电容充电。DLP端子电压上升到一定的阈值,DLP端子电容充电期间内,即使负载急剧变化,PFC都不会关断,因此不会发出异常的声音。
  12脚 准共振信号输入端子(谷底检测)作用:ZCD是零电流检测电路的输入端子。 STR-E1555的 PFC侧采用临界电流检测方式。PFC的 MOSFET在电感的零电流处导通,流过电感的峰值电流达到由乘法器设定的门坎值时关断。
  13脚 DC/DC部分过电流检出端子
  作用:该端子对 DC-DC电路的内置MOS源极(P17端)电流进行取样,当该脚电压超过0.6V时 DC-DC电路进入过流保护状态,停止输出。
  14脚 DC/DC部分定电压控制用信号输入端子
  作用:DFB 端子是DC/DC 部分用作定电压控制的反馈端子。通常由光耦来进行反馈。
  15脚 IC驱动用电源端子
  17脚 DC/DC侧内藏 MOSFET源极端子
  作用:E1555的 DC/DC转换电路 MOSFET内藏。DC/DC的过电流设定采用和 CS同样的检出方式。首先在源极串联检出电阻。以此将漏极电流 Id变换成电压信号。在这个中,为了避免导通时产生浪涌电流冲击导致电路不稳定,插入了一个 CR滤波器,但 CR滤波器的时间常数不能过长,否则可能会延缓电流检出,导致保护过迟、MOS管击穿等后果。
  18、19脚 空
  20脚 DC/DC电路内藏 MOSFET漏极端子(剪脚)
  21脚 DC-DC电路内藏 MOSSFET漏极端子
  3.3 PFC电路工作流程与主要外围器件作用
  3.3.1 PFC电路工作流程
  当 U1的 P1/P15加上电源后,PFC电路的 P3端(PFC部分 MOSFET门极驱动信号输出端子)开始输出激励信号,控制 Q1进入导通状态,此后 T2的 2-3绕组将谷底检测信息送回 P4端(PFC部分零电流检出端子)P4内部电路及时动作调整 PFC激励信号波形,T1输出的电压经 D2整流,由R20、21、22/R23分压取样,把反馈电压送到 P6端(PFC输出定电压控制信号输入端子?PFC输出过电压检出端子)控制激励信号占空比,从而实现 PFC电路输出稳压。同时 P10端送入一个市电整流后的参考电压给内部乘法器电路,参与 PFC电路工作波形控制,实现 PFC校正。P5外接过流保护取样电阻 R9把 PFC过流信息反馈到 P5端,随时监控过流情况,当 R9上压降达到 0.65V以上时,PFC电路过流保护动作,输出截止。P6端还兼有过压保护检测的功能,当输出反馈电压达到约 3.2V时,PFC电路停止输出。
  3.3.2 PFC电路主要外围器件作用
  P1端为启动供电端,无 15V电源输入, STR-E1555不能启动。
  注:在本电源中,U1的P1和 P15辅助供电端电压随电源输出负载水平升高而降低,故该辅助电源的升高可以作为辅助判断 U1是否进入过压保护状态的依据。若 P10端过压保护电路动作,则此供电电压会升高到约 19V,而正常工作时,该辅助供电端电压为14.5V(模拟试验时接入约 30W负载测得的数据)。
  P3为激励信号输出端,外接驱动耦合电阻、激励缓冲管 Q2和反峰泄放控制管Q3,当 R15阻抗变大到一定程度和 Q2性能不良时,激励信号的幅度可能发生改变,从而导致 Q1因激励不足、损耗过大而损坏;Q3是 Q1能否及时截止的关键,若 Q3击穿则 Q1不能工作,若Q3回路开路,则会导 Q1击穿损坏。
  P4为 PFC凝电流检测电压输入端,外接取样电阻和取样绕组,若C7、R8开路,PFC效率会降低,若 C7击穿 PFC电路会发生过载保护电路误动作而无输出。
  P5为过流保护电压输入端,当外接电阻 R9阻值变大可导致 PFC过流保护电路提前动作而无输出。C11为抗干扰电容,若开路可能导致 PFC过流保护误动作,而带负载能力差,若击穿 PFC过流保护不动作,可能在过载时损坏电源。
  P6为 PFC稳压反馈电压输入端,外接取样分压电阻R23若阻值变大,则 PFC输出电压降低,R20~22变质,则输出电压升高;C19为过压保护动作延迟(抗干扰)电阻,若开路会导致过压保护提前,电源无输出,若漏电,可能导致 PFC输出电压升高。
  P7外接相位补偿电容,其开路电路稳定性变差,短路不工作。
  P10为PFC的乘法器输入端子,外部锁定触发端子(过压保护), 若 D4/D3、外接电容C17、R4、R5、R6任一开路,都将导致 PFC电路过压保护误电路动作——PFC、DC-DC均无输出电压,任意一个二极管导通,PFC和 DC-DC电路同时进入保护锁定状态。
  P11为 PFC关断延迟调整端子,外接动作延迟电容C13,若其开路,PFC电路会出现反复在起动→停止间切换,输出不稳定。若短路,将导致保护不动作,损坏U1。
  3.4 DC-DC电路工作流程与主要外围器件作用
  3.4.1 DC-DC电路原理图(图4)
图4
  3.4.2工作流程
  当电路通电后,U1的 P15端 VCC正常后,内部 DC-DC转换电路开始工作。T3的 3-6绕组开始有电流流过,此后副边绕组感应电压经D12、14整流滤波,由R58/40、U7/PC2等组成的误差取样反馈电路,把输出电压变化信息反馈到 U1的 P14端,实现 DC-DC稳压输出。在 STR-E1555的工作模式当中,准共振模式下,必须对电压共振进行底部检出,加入延时后导通。T3的 1-7绕组将谷底检测电压信息反馈到 P14端,实现电源的准共振模式工作(BD端子的输入阈值电压是0.76V(typ)如果该端子的输入信号波形低于此阈值时,IC从准共振动作进入 100KHz的PWM 模式)。U1的 P13端为 DC-DC过流保护控制电压输入端,当该脚电压达到 0.6V以上时,DC-DC电路进入过流保护状态。
  由于 DC-DC电路输出稳压取样点设计在 24V上,开机瞬间由于 24V(背光电路工作时序要求背光后点亮)负载很轻,而 12V负载较重,可能导致 12V电源瞬间输出电压严重下降,为此,电源设计有一个由于ZD5、Q7、Q8、R35等组成的临时 12V电源补偿电路,当 12V电源低于正常值后,Q7、Q8导通,24V经电阻 R35向 12V负载电路供电,由于 ZD5的取值为12V,所以当 12V电源电压达到 12V时,Q7截止,电源互不干扰。
  3.4.3 主要外围器件作用
  P12外接电容 C16/D6若击穿或者漏电,DC-DC工作模式会改变,R34开路会导致 DC-DC电路效率下降或 MOS管损坏。
  P13端电压超过 0.6V时 DC-DC进入过流保护状态。该脚外接电阻为 DC-DC过流保护取样耦合电阻和抗干扰电容,电阻变质将导致过流保护提前动作,C15开路可能导致过流保护电路误动作,击穿将导致过流保护电路不动作或者动作延迟。
  P14外接 DC-DC稳压取样反馈电路器件,外接电容击穿或漏电将导致输出电压变低,PC2老化,或者取样分压电阻 R58阻值变大会导致输出电压升高,严重时导致过压保护,DC-DC和 PFC电路同时停止工作(PFC输出电压为300V,DC-DC输出电压为0V,)
  P17为内部 MOS管源极,外接过流保护取样电阻,此电阻变质将导致过流保护电路提前动作,轻者电源尖叫输出电压低,重者电源无输出、P1/P15端的辅助供电电压拉低(输出负载严重短路导致的 DC-DC电路过流保护动作将直接拉低辅助电源供电。过流保护动作时,实测辅助电源电压仅为0.8~2V,但副电源其他绕组输出电压正常,这是该电源过流保护电路动作时特有的现象)!
  注1:本电源的 PFC电路在负载低功率的情况下,不工作。即在不接 12V/24V负载或者负载低于 30W的时候,PFC电路不工作, DC-DC电路输入电压为市电整流滤波后的电压(约300V)。以上为试验测试数据,该电源 PFC动作负载功率要求相关参数尚无官方文献。试验时,在 12V输出端接 15欧、24V输出端接入 51欧电阻一个,PFC电路不启动。再试将 24V输出端模拟负载电阻减小到 25.5欧,PFC电路正常启动,输出电压为380V。
  注2:STR-E1555的 PFC侧采用临界电流检测方式。PFC的 MOSFET在电感的零电流处导通,流过电感的峰值电流达到由乘法器设定的门坎值时关断。当线圈副边Ns 的电压下降到门坎值以下时,ZCD间接检测出电感的电流,判断其过零。当 VZCD达到 VZCD(th) =1.6(typ)时,才可以判断为进入关断区间,当电压减小到VZCD(th)-VZCD(His)以下后,再次导通。为了防止误动作,设置了 0.11V的滞环。ZCD内部有两个过电压保护功能。6.5V防止了该端子电压过高;反向振荡电压下限设在0.62V,防止电压过低。
  3.5 过流过压保护电路工作流程与主要外围器件作用
  本电源设计有完善的过流过压保护电路:
  DC-DC输出过压保护:(图5)由ZD3、ZD4、PC1等组成了过压保护取样反馈电路,当输出电压升高导致ZD3、ZD4之一导通时,光耦 PC1内部发光管发光增强,光敏三极管导通,D5导通,将过压控制电压加到 U1的 P10端,U1停止工作,PFC、DC-DC电路同时停止工作。
图5
  PFC输出过压保护:(图6)由R25~29、R46/47、U2、Q6等组成了 PFC输出过压保护取样控制电路,当输出电压升高使得 Q6导通 D4导通时,P10内部过压保护电路锁定,实现 PFC过压保护。
图6
  PFC过流保护:由 U1P5内部电路和外接取样电阻 R9等组成,当 R9上的压降达到 0.65V以上时 PFC电路进入过流保护状态。
  DC-DC过流保护:U1的 P13外接过流保护电阻,当该脚电压达到 0.6V以上时,DC-DC电路进入过流保护状态。
  三、常见故障检修流程(图7)
图7
  四、电源检修注意事项
  1、本电源靠近交流输入接口的一侧的三个散热片均带 220V市电。检修测量时谨防触电!使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必须加隔离电容或隔离变压器,否则会导致电网短路和仪表损坏!
  2、本电源 PFC电路输出电压近400V,且工作电流很大。对滤波电容的安全容限要求很高,故不得使用任何普通国产电容代替 PFC主滤波电容,否则可能导致火灾!
  3、严禁在脱开过流过压保护控制回路的情况下,将电源接入电视机开机测试——输出电压异常升高可能导致屏模组损坏!若必须做在路测试,则必须保证在过流、过压保护电路工作正常的情况下进行!
  4、检修测量前无论电源能否启动,均需对 C8做放电处理。放电不得采取导线直接短路法放电(直接短路放电瞬间冲击电流过大,可能导致电容内部导线开路、打火——引发火灾、电路 MOS管或 IC等敏感器件损坏等严重后果),应采取在电容的两端并联阻值大于 300欧、功率大于 10W的电阻进行放电(比较简单的方法如:拿电烙铁的插头在电容引脚上触碰数次放电)。
  5、本电源发生 DC-DC输出短路引起过流保护时,15V副电源输出电压会变得只有不超过2V,此时拔掉电源插头、短时间再次通电仍无法退出保护状态。若要电源再次启动,必须对 C8做放电处理。
  6、本电源 DC-DC输出电路整流二极管均为肖特基二极管,其反向恢复时间为 n秒级,其他普通二极管或快恢复二极管均不能用于替换!另外,本电源使用的一些快恢复二极管在创维其他产品上很少使用,不得已时可以相同参数其他二极管代换,但 D6必须使用原型号肖特基二极管,否则会导致严重后果,具体参数见原理图上的标识。
  注:肖特基二极管是以金属和半导体接触形成的势垒为基础的二极管,简称肖特基二极管(Schottky Barrier Diode),是一种低功耗、超高速半导体器件。具有正向压降低(0.4--0.5V)、反向恢复时间很短(10-40纳秒)。肖特基二极管多用作高频、低压、大电流整流二极管,如液晶彩电二次电源的整流,高频电源整流、续流,保护二极管等。也有用在微波通信等电路中作整流二极管、小信号检波二极管等。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VF比较小。在同样电流的情况下,它的正向压降要比其他快恢复二极管小许多,但它也有一些缺点:耐压比较低,漏电电流稍大。
  快恢复二极管是指反向恢复时间很短的二极管(5us以下),工艺上多采用掺金措施,结构上有采用 PN结型结构,有的采用改进的 PIN结构。其正向压降高于普通二极管(1-2V),反向耐压多在 1200V以下。从性能上可分为快恢复和超快恢复两个等级。前者反向恢复时间为数百纳秒或更长,后者则在 100纳秒以下。
  7、附图所示参考电压为当电源全部空载情况下,强制(ON接+5V电源)启动电源,用 VC980D数字万用表测得的参考电压。因副电源稳压取样点设在 5V上,当5V空载时,原边的各绕组输出输出电压变化不能得到及时纠正(下降),故辅助电源输出电压只有约15V。若给 5V电源接入约 500mA负载电流,正常工作时的辅助电源电压会高于15V(约17.5V)。另:由于仪表频响特性和采样率等技术指标限制,与实际工作电压有较大出入,仅有开关控制电压,启动供电(Vcc)、欠压保护端的电压比较接近真实值,其余电压仅供参考!
图8 创维37寸液晶电源电路原理图

网友:
这么好的贴子一定要收藏      版主幸苦了

网友(2010-10-17):
这些没良心的这么好的帖子没人顶,液晶电视块到维修期了嘎嘎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