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9-10):
小弟一块刚出保的主板,78gm-s2h挂彩了,硬重启突然失灵了,就是重启插针短路无用(系统下软启无事),希望各位有知道此板复位电路原理的朋友帮下,谢谢
重启

网友:
可以跑下线路撒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:
追下线路看看啊

网友:
跑线路看是很难,郁闷!

网友:
开关坏的多啊。

网友:
拐弯翻车手
的帖子
测一下重启针上面的电压 看看有没有正常

网友:
重启插针不开机待机时2.52v,开机时3.31v,貌似电压没问题,地线也通,就是短接不重启,郁闷了

网友:
沿着线路跑下吧 给你个思路 仅供参考
查复位针通向那个元件,一般通向南桥,复位芯片,先简后繁,依次更换

网友:
如果复位芯片不复位那他怎么开机的。所以我觉的应该有2种可能:1是机箱上的复位开关坏了。2是复位排针到芯片中间的元器件出问题了 一般应该是开路了。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,谢谢大家帮助,最后确认南桥空焊。手一压开机硬重启就好使,已经松香水加焊了,ok。事后我才发现南桥是如此的烫,室温23度,主板裸开机进系统十分钟待机都有42度。只好换了散热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