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00 开机困难

楼主(2010-09-10):
具体情况是通电后按开机键无反应,测量开机键有5v电压,按下后无任何反应,有时候电源灯很快的闪一下,按了多次后,大约10多分钟后偶然可以启动,然后使用都正常,再开机关机,都正常,放置一天后,第二天开机又是如此
DELL

网友:
应该IO问题

网友:
建议换个电源适配器看看

网友:
不是电源,感觉也不是IO,因为启动后都正常,电池也能充电,上网一切都好,最新情况是,现在已经无法启动了

网友:
开关板接口虚焊松了,加焊一下应该OK。

网友:
恩,我试下

网友:
难道是南桥虚焊了饿?

网友:
重点查开机电路的元器件

网友:
重点查开机电路

网友:
既然怀疑南桥虚汗,就压着南桥开机一下,看看还能不能开机

网友:
建议送专业维修

网友:
呵呵 这样的问题很好修的 楼主自己慢慢看看吧

网友:
5楼的说的对,不要把它想的这么复杂,这个开关接口松的多,不知道你的加焊一下能不能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