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G7300GT-128GD3标准版

楼主(2010-09-11):
电压正常晶振起振GPU对地阻止0.07红笔接地黑笔接电感场管不穿阻止正常GPU加焊过就是不量搞吧明白为什么?

网友:
从第一张图片上观察,好象有电解电容鼓包,先更换掉吧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 的说法,先把表面工作做好!!!供电查查,看看有没有!!!

网友:
跟高手学习,受益无穷

网友:
电容换了还是不亮!~

网友:
查门电路,再不行了刷BIOS

网友:
GPU供电对地只有0.07有点低,打数据线对地值有没偏小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