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1触发保护,待机电流0.04,正常应该是0.02吗?

楼主(2010-09-11):
IBM T41,待机电流0.04。待机电压有3V、5V、1.2V、1.8V。触发电流直接掉到0,四个电压全消失。拨掉电源再通电电流恢复0。04。

这类故障的维修思路一般是查后级有没有短路的,T41正常待机电流应该是0。02吧?除了待机5V测得其它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,待机5V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反都是五十多,而待机3V对地阻值正向是八十多,反向是三百多。怀疑5V待机后级有微短路,5V烧机没发现有元件发热。

哪位手头有T41的板,帮忙看看这个待机5V是正常的吗?

如误走方向,我将会走N多弯路。有你帮忙,我会省事很多。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是不是,触发之后,保护隔离截止

网友:
要看电流上到多少才掉下来的,,,,,掉到000  说话有小电流短路,,,,有可能是南桥问题

网友(点评):
电流直接掉到0

网友:
取掉D12试试
看是保护电路异常误动作引起的掉电
还是负载短路引起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取掉D12还是一样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直接掉到0后,保隔没有截止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一台   开机就往下掉,,,掉到000   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大家有没有什么其它意见。如没有我就干南桥了。

网友:
T4系列都是待机,O。04

网友:
干南桥,呵呵

网友(点评):
这几天比较忙,放在一边没去理它了.怀疑是雷打的,估计应该是南桥.明后天试试

网友:
今天换了南桥故障还是依旧

网友:
我手里有台 T43 的   开机有时候掉到 00  只是偶尔         能开机进系统什么的 都没事   不知道如何下手的呢

网友:
很难判断哦

网友:
掉电后测测有什么信号不正常的

网友:
南桥,h8,PMH4都换过了,故障还是依旧.求助中

网友:
后面有电路保护了  建议你好好查查后面吧

网友:
换南桥看 看

网友:
等待你结果

网友:
1.5V转换电路是否正常?

网友:
只能断电压试试了,

网友:
我看是TB62501 的问题吧!   换个试试吧!

网友:
5V电感阻值不正常,应该有短路,先查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