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内存能开机 卡到LOGO就死机了

楼主(2010-09-11):
大家知道这是内存那里的问题吗?内存能开机 卡到LOGO就死机了  机器是好的 主板是G31

跟我想的一样 是SPD的问题 降频到667就搞定了

网友(点评):
keli 颗粒有问题,软件扫描下,找到坏的IC换掉就OK,简单。估计坏得不是很严重。所以可以点亮

网友:
楼主你就确定是内存的问题?
换过内存试过没?

CPU故障 主板故障 BIOS都能引起卡LOGO

网友:
如果确定是内存的话可能内存PCB板上有掉件,看看是不是有电容掉的

网友:
郁闷  直接换根内存试试噻

网友:
换了还不行的话    很有可能就是南桥问题啦     当然前提是你把硬盘拔了   因为硬盘也会造成这种事情发生的哦

网友:
1G DDR2  800单面的 应该是假条子 吧 其余硬件不会有问题的 这个内存 就是坏的

网友:
麻烦你下次把话说明白点,省的大家还的猜,你把硬盘格式化从做下系统。不行的话再测测看是不是主板那烧件了,或电容鼓了

网友:
我说了是内存的事  我就问问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 ! 一般怎么解决! 看明白再回复 !!!

网友:
内存坏,BIOS坏,南桥坏也都会出现这样的故障,但是我不知道我说的全不全,如不全或有误的请告知,非常愿意接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