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版主一个问题

楼主(2010-09-11):
我有一块精英的主板,BIOS芯片是32脚、2M、长条型的,在其下面有一块脚数相同且对应的小芯片,请问这块小芯片是BIOS芯片吗?请告知,谢谢!

网友:
没见过,最好能上个图,让大家参考一下。双BIOS倒是见过,你所说的没见过。

网友:
双BIOS应该是一样的吧,不会一大一小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下面的可能是串口芯片   要看芯片上面的标识才知道是什么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