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奇怪问题acer机器装不进系统

楼主(2010-09-11):
ghost可以拷贝进硬盘,在安装驱动时死机,安装原版系统也在复制好文件后死机。。并且黑屏。。会自动重启,
测试后确定硬盘是好的...在这里求教了,怀疑是内存问题,测试内存电压时钟都正常,时钟没有明显偏差
因为这里没有min ide接口测试点大家可以给个不

网友:
有可能是内存问题,换条内存试

网友:
有可能是北桥问题

网友:
  没图纸吗 图纸上可以找到啊

网友:
先换内存试试,要是还那样,就考虑考虑北桥吧。

网友:
觉得应该是主板问题吧、、测试一下焊点

网友:
是CPU的问题,换个CPU

网友:
替换法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