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可能主控坏了 ,插上U盘开机就不能进系统

楼主(2010-09-11):
插上U盘 提示发现新硬件,不显示盘符 ,灯一直亮 ,不会闪 ,不知道晶振坏了 还是主控坏了
,请问换不同型号的主控可以吗

网友:
     先看能不能量产 不同型号的主控引脚定义都不一样你换上去 了只有烧

网友:
多谢了 ,我找了个量产工具 ,现在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