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求助,内存SPD的SCL频率是多少的呢

楼主(2010-09-11):
在内存中常用24LC02、24A02等串行EEPROM,主要特点是断电不丢失已写入的数据,A0-A2地址线,Vss电源负,Vcc电源正,WP写保护,SCL时钟,SDA数据,主要功能为存储内存芯片相关参数,如电压、行列地址数、工作速度、数据宽度等一些信息。以往开机时BIOS必须侦测memory,但有了SPD就不必再去作侦测的动作,而由BIOS直接读取 SPD取得内存的相关资料,以达到稳定高效。现在的主板如果内存没有SPD或SPD资料错误甚至将导致点不亮。

网友:
用示波器如何看到内存SPD的SCL频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