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 跑C1

楼主(2010-09-11):
我有2块P3的主板,都是跑CI, 一块喇叭会报警, 一块不会, 量了下内存电压是3.2V 。 我是新手,这是我第一次搞。 手上没示波器。 我怎么量

网友:
CI是不过内存,你先换条内存看看

网友:
好像在哪看过P3内存供电是3。3V,这个电压没问题该,第二个是该 量内存时钟吧,好像是量几个脚的电压就能行,你在坛里找找是哪几个脚,我也说不上来!!~

网友:
压北桥,测时钟,换IO,打AD线,这些都是不过内存需要做的。

网友:
可能是桥虚焊了,压桥试试

网友:
看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

网友:
呵呵 ,先用橡皮擦擦再说

网友:
郁闷  ,一块换了个C2 的CPU就OK了

网友:
用酒精涮涮内存,一般都会好的哦。

网友:
跑C1是没读到内存

网友:
P3的主板,从时间上看内存槽脏的可能性也不小啊。

网友:
那种老板子,我现在正在试一台机,,3.3V的供电!!SD内存,垃圾堆里一大把SD内存,净是挑主板,,P3的板子,没听说过要压桥的,,那时候的板子发热量好小的,有些散热板都不要加,不过那种老板子,内存出问题的很多,,插得不好也会不报警,不过内存!!
C1,有时候会是U的问题也有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查内存工作条件
内存的供电  时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