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4BGL-MX跑Ad

楼主(2010-09-11):
今天接到一块ASUS P4BGL-MX的板。刚开始诊断卡跑到90就重启。然后跑到Ad就停了查内存供电2.3V。场馆的D级是2.5V。G级是3.9V。换了个LM358之后,D级还是2.5V,G级有5.2V,输出有2.5V了,但还是跑Ad不过内存。疑问:输入2.5V,控制5.2V。输出2.5V正常吗??凭我的经验一般输入3.3V。控制5V,输出2.5V--2.7V的啊

网友:
压北桥试试看

网友:
可能是桥虚焊了

网友:
换个内存看看

网友:
昨天搞了半天没搞好,今天一早再拿出来搞了一下,原来是北桥短路了,正在换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内存2.5V供电是正常的,不过内存
查内存工作条件
内存的供电  时钟  打排阻的值
第一代内存查:
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.25V【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】 第七脚主供电2.5V  91 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.5V或3.3V  184脚SPD电压【2.5V或3.3V】

网友:
LZ,我现在有一块和你一样的板子,也是一模一样的故障,最开始跑C0-90就重启,跑AD后没反应,测了一下电池,只有0。51V,把电池换了,把CPU下下来重新上了,再一试,竟然亮机了,我还进CMOS设置搞了两分钟。以为板子没什么问题,换了一根内存再跑还是跑AD,反复点都不亮了,再一摸CPU巨烫呀。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还在检查中。

网友:
跑AD基本是桥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