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20开机几小时后掉电

楼主(2010-09-11):
945集成显卡,灰尘已经清理了,也加过散热膏,适配器也换过了。现在还是掉电,不知道该怎么查了。。
显卡
掉电

网友:
我有台也是这样,LZ掉电了风扇还转吗?

网友:
把风扇改成一直转试试

网友:
看样子只能改长转试试了

网友:
加好点的散热泥呀?

网友:
来自: 广东江门
看吹出来的风是热的还是凉的,如果是凉风一定是导热管坏了。

网友:
换个散热器试下

网友:
这款机器估计改风扇也解决不了,想彻底解决要换散热片的。

网友:
什么CPU,如果是CM的就换下看,有散热块的也换掉看下,有的导热铜不好

网友:
集显几小时掉电的,主要检测下CPU温度,如温度过高,就是散热问题,如温度正常还掉电的,需要查温控电路,EC控制器等

网友:
会不会CPU没上好,换个散热器试试啊

网友:
应该是散热问题吧

网友:
运行的时候摸摸导热管 是不是半冷半热,一般导热管是这款机子的通病。。

网友:
就是导热管不好,我换了好几个了 不用犹豫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一样的情况,电源换过、风扇清理过、硅脂加过,就是不管用,用一段时间还是掉电,最后没撤换了主板和电源,一直用到现在也没问题,这样看来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,只是找不到原因。

网友:
这个是主板的是,惠普的机子就爱出这种毛病

网友:
看吹出来的风是热的还是凉的,如果是凉风一定是导热管坏了

网友(2010-10-11):
应该还是散热的问题,换个散热器试下

网友:
这机器运行起来发热量就是大,以前改过一个长转的,效果不太大,应该是散热片不行了,该换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,吹出来的风是热风。有时要开好几次才能开的开机器!

网友:
就是导热管不好

网友:
你应该看看导热管,我就遇到这种情况了,修好 几天就坏,最后坏的都对自己没信心了,幸好来了个同样机型,无意中换导热管就没事

网友:
散热问题吧 不过今天我遇到个HP520的老是5v供电短路 到最后是控制3 5 V 的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先排除散热的问题啊 底座用个散热风扇看看 如果还掉 那估计都是主板的问题了哦

网友:
你先看看风扇吹出的风是凉风还是热风 如果是凉风就换散热片 是热风就改直转

网友:
我昨天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器,HP520,但问题相差不大,用久了后,重启掉电,查过很多资料,大部分说是IC问题,有机会去把IC旱下试试

网友:
先确定是不是温度引起的先,如果是温度引起的,风扇改过,铜片加过等还不行,就有可能是铜管坏了.

网友:
楼主换散热片吧,那样估计就好了····

网友:
应该是导热管坏了啊

网友:
掉电也不全是过热问题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