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m2vle-rh板子不能开机

楼主(2010-09-11):
技嘉m2vle-rh板子不能开机,触发板子可以点亮,代码00,cpu和南北桥都发热,请问各位老师该从哪里查起
cpu

网友:
既然能点亮,那能进BIOS吗,在说具体点...

网友:
先看下供电正常不,在时钟,最后复位有没有

网友(2012-07-24):
我手上也这个板 NND 折腾死我了

网友(2016-05-03):
我也是相同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