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内存插槽断,求换笔记本内存插槽的最佳方法?

楼主(2010-09-11):
笔记本内存插槽断,求换笔记本内存插槽的最佳方法?

网友:
取内存插槽最好用风枪在主板内存槽的背面先加热一会,然后再直接吹内存插槽这样做不会反内存插槽吹坏

网友:
最好用BGA来做,成功高,

网友:
已经准备购买基地的内存槽上下风嘴用CF360来吹焊,感觉这是最佳方法!

网友:
用我朋友的一句话回答你    你如果到工厂这样搞厂长立马让你回家

网友:
个人觉得  用风枪吹下来 坏的搞下来方便 加膏就可以。。主要是好的给搞上去是问题 我以前是一个脚一个脚点的  不能拖  一拖就连脚  好难拖开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朋友,受教了,换笔记本内存槽请问你是如何做法的?

网友:
我今天搞了一个内存槽,是用那种大风枪直接吹下的,不变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不光吹下来,焊上去呢,修复了吗?

网友:
用BGA取温度调到260度就可以了成功率相当的高

网友:
还是在锡炉上我觉得比较好

网友:
和取桥一样,在锡炉上加热一下,再用大风枪吹下来。上可以直接用烙铁拖。也可以在锡盘上加好锡,再是炉子上烤,接着用风枪加热。

网友:
笔记本内存槽用返修台拆太费事,而且槽的位置不太好弄,特别有些板容易变形的,以前也是用返修台拆,最近两月学会用风枪拆了,拆的时候来回的速度快点不会吹坏槽的。换槽速度挺快的,也可以从料板上拆下来用。如果装内存槽你焊不好,那就多练练焊工吧。内存槽还是挺好换的。

网友:
拆内存槽,楼上的都说了。楼主焊内存槽的时候,我一般都是现在焊盘上涂点焊宝,然后对准引脚,先固定两边的脚,最后用烙铁(我喜欢用刀头的)一根根的焊。如果出现连脚,用松香或者是吸锡线一处理就好。祝你成功

网友:
换内存槽,得看人的.
像工厂里的,他们换这玩艺很轻松.
取是很简单,关键是换一个新的槽上时的焊工,很重要.

网友:
谢谢大家热心相助!决定用风枪换啦!

网友:
用风枪吹,不要小口的,以前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,不过那个时候是弄坏板试的,还可以吧

网友:
吸锡线 去掉大部分焊锡

适量上些助焊膏 上返修台 到融点 慢慢翘

当然风枪高手可以无视

网友:
还是用风枪搞好搞点

网友:
用热风枪啊。。。

网友:
必需用热风枪慢慢吹下,看焊盘有没有碎坏,在找个好在换上吧。

网友:
一直就是风枪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