量产工具不能识别U盘容量

楼主(2010-09-11):
先来看看这垃圾嘛

这是检测结果,但是我用咯不下于20个量产工具插上盘后都是这种结果

各位师傅 这个是怎么个问题呀
顺便说哈 这U盘是忆捷 捷豹K3 4G的就是这个样子的

网友:
去无忧启动论坛的量产区自己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是不会做    只是不知道会是什么原因  造成这量产工具不识别这个U盘的容量,我换其他的U盘就能刷成功,检测到的主控也同样是SM321~325,是工具不对还是设置不对   或者其他什么原因, 无忧启动  那个论坛是说的怎么做USB 启动  而不是怎么解决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只有一个可能   你u盘的主控和量产工具不匹配   用你第一个图里的那个软件检测出来的只能做一个参考  有时候并不准确

网友:
  换个版本的量产工具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