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首次开机黑屏

楼主(2010-09-11):
昨天接到一台机器,每天首次开机,开到一半左右,就黑屏了(没掉电),然后,拔掉电源重插,或者强行断电后重启,就能正常开机,并且使用上没任何影响,只要正常开机后,再次重启,均为正常,但是,若关机后休息比较长的时间后再开,就又出现同样状况,但都只是第一次,过了第一次就好了,请教各位大侠,这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呢?还是主板上的什么情况,因为客户电脑里有重要资料,再确定是系统问题前,还不能动系统。

网友:
给人感觉就像是要先预热一次,会不会是桥虚汗造成的呢?

网友:
我以前的电脑跟楼主所述现象极其相象!只不过是每天第一次开机时蓝屏,经一番探究后发现只要等上5分钟后再按复位键重启就会正常(如果马上重启还是蓝屏)。并且重启后一直保持正常工作。最后确定是内存条的“毛病”,换了后就再也不犯病了!你不妨也试试吧!

网友:
内存和显卡换换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呵呵,谢谢师兄的回复,我昨天也看到了你说的情况,当时也觉得很相似,就把条子换了再试,结果,情况依旧啊

网友:
你是整机的先换个电源试确定故障是在主板 电源  别的地方再对应该下手修。

网友:
先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鼓泡的吗?如果没有就换个电源吧

网友:
很显现,,,灯管老化了..换了就OK了.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帮助啊,个人认为电源引起可能性还是较大,但是电源引起的它应该掉电啊,还是试试看了

网友:
你换个显示器试试   看什么样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试试,可能是电源,也可能是内存

网友:
请问,跟灯管有什么关系?他用的CRT呢??
个人认为,主机问题,,电源的可能比较大!!看看电源是什么牌子的,,垃圾电源机会更大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额...应该和显示器关系不大吧...

网友:
你换个显示器看看是不是还是内样,要不是内样,你就检查下显示器的驱动板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恩好的,明天就去试试,谢谢指教

网友:
不能动系统  你可以找块别的硬盘装系统试么   还有你把硬盘在主板上的接口换一个试试  前几天我也修到一次这问题  系统不能动报税用的机子 并口硬盘 我把硬盘和光驱在主板上接口对调一下就好了 收了280元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真的啊,换硬盘我到想到过,不过换接口我倒没试过,谢谢师兄指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忘了说了换口之后光驱硬盘都能正常使用   但换回来就又不行了   有一个口性能不良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电源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