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,T43,暗屏,换屏之后还是暗的,灯管也是好

楼主(2010-09-11):
IBM,T43,暗屏,换屏之后还是暗的,灯管也是好的,然后我查高压条,主供电也来了,开关也来了,我就把主供电接到通用高压条上面的时候,电压就只有2V了,没接通用高压条时,就有16V。这是为什么呢。
暗屏

网友:
查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高压条供电的MOS管换了没有

网友:
我用的是新的通用高压条。

网友:
应该是短路把电压拉低了

网友:
说明你先测的16V是虚的,通用高压条就那几个线

网友:
主板上有短路的

网友:
信号没过来。只有那么几个应该容易解决的

网友:
可能是保险烧了.带不起来.

网友:
你换个通用的16V高压条,用屏的3.3V,用电源口的16V,看看怎么样,行就修主板吧

网友:
换一个好用的高压板试试

网友:
我也修过这样的,
后来发现,供电保险有5欧阻值,更换后OK

网友:
看下那个给屏供电的保险是不是坏了?

网友:
好了/我就接电源口的16V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