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红屏

楼主(2010-09-11):
有一台方正显示器红屏,灯管坏,按下自动调节按钮就正常但是很快又红屏,这是什么问题啊,大师帮帮忙啊

网友:
灯管老化,换个不好了

网友:
对 楼上说的对,灯管老化,必须更换灯管,才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按下自动调节按钮就正常    说明灯管没坏,灯管坏会一直发红。这个应该是程序问题

网友:
灯管老化是开机就红   时间点长点会好些

网友:
换灯管试一下不就出来了吗?!!!!!!

网友:
显示器发红先测试灯管是否老化  设置一下菜单键  如果故障还有 就是线路的问题了 测试一下行场 行场 还有红色的对地阻值 和外围连接的2及管件 最后就是MCU和24C

网友:
你这种现象,灯管百分百是好的,
刷个程序吧,或者进工厂复位一下,按键不好的好的话也换掉吧

网友:
灯光老化了  调下色温看看  我有台显示器也是这样的

网友:
灯管和按键也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