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颐和T3300M开机一会就掉电~~~~

楼主(2010-09-11):
颐和T3300M刚开始换过MAX1632,用了有二十多天又掉电,现在是一头雾水,有没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看CPU核心供电正常吗

网友:
裸板测试时 摸摸看 那个芯片温度异常

网友:
各芯片温度都正常,CPU供电为1.2V也正常,就是开机进系统后一会就掉电

网友:
芯 片焊好了么,U的温度正常么

网友:
掉电是不是太热了?电流上到多少掉电呢?

网友:
现在又换了个MAX1632,用了半个小时都没掉电,不知道又能用多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