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一DELL M1330,两次自举升压,超有意思,发来分享

楼主(2010-09-11)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-viewthread-tid-249455-from-home.html大家看,我好像发错版块了,换个版块我来复制粘贴下,希望对大家有帮助

前天接一DELL M1330,其他店修过,没修好的,现在拿来的故障是花屏,外接微花。但屏显我感觉是屏坏了,于是拿到专业修液晶的地方点了下,果然,屏坏~~~~被同行修了显卡,这次显卡也花,屏也坏了。
不过我还是不放心,万一修液晶的同行点屏的时候程序刷错了呢?于是找了一块坏屏,装上想看结果。
哪知道,坏屏由于在料里呆久了,已经坏了,把机器烧了,倒霉~~~~
人家拿来是要亮的,怎么办?只有先还原了,倒霉呀,倒霉。

目前故障是开机触发一下,电流从0.01上到0.09有时候上到0.03。于是量3 5V正常,开机量5VRUN,结果只有2.5V左右,有时候为0V(上电到0.03的时候就是无反应)

请大家看图,15VALW是控制U69的。
好了,跟线路。
这个15VALW是由,5VALW经过两次自举升压得到的,如图。

这里我要详细讲一下这个电路自举升压的原理:U64输出Y脚是周期性方波信号,高电平是5V,低电平是0V,
由D32、C710组成的是5V升到10V的自举电路 ,D32的1脚是5V,自举后,在D32的2脚(电容C722上电压)变成10V。
由D35、C715组成的是另一个自举电路,10V升到15V, D35的1脚也就是上一级自举电路的输出(D32的2脚),自举后,在D35的2脚(电容C719上电压)变成15V.
以D32、C710组成的5V升到10V的自举电路为例,讲一下自举的原理:
在U64输出Y脚为低电平的半周期,+5V电源通过D32给C710充电,使C710具有(右正左负)5V电压;
当U64输出Y脚为高电平的另一半周期来到,Y=5V,电容C710电压不能突变,C710右端电位也升高5V,变成10V,同时给C722充电,使电容C722上电压经过多次反复充电最后保持10V,完成了由5V变10V的自举。
同样地,大家可以自己分析下面另一个自举电路,由D35、C715组成,从10V自举升到15V(电容C719的电压,+15V_ALWP)。

这里的U64,VCC正常,1 2脚无脉冲方波,继续跟线路。
到这里也Q68也正常,可是EC_32KHZ没有方波,OK,得出结论了,EC_32KHZ是由EC发出的,应该是EC坏了。
在网上订了个EC,换了,好了,故障还原了。可恶,胸口碎大石呀,肺都吓出来了,要是让我赔板子就亏大了。

后面又换了显存颗粒,花屏好了,然后换了个屏。

总体来说,这个机器是没有赚钱的,大多的时间是用在救命的工作上了。不过上面的自举升压,可能会给不少朋友解开一个电路原理。拿来分享。

网友(点评):
楼主,U64是一个非门电子器件吧?呵呵只有A一个输入端~~

网友(点评):
其实此故障还有另一维修方法,可节省一些成本(不换EC).就是把R497装个0欧电阻也会OK的

网友:
讲得很详细.通俗易懂.谢谢楼主

网友:
就是需要这样的分析啊,把故障定到点上,少费多白工夫,楼主功底深厚啊

网友:
这篇帖子还是有技术含量的,自举升压,我认为这种方式来提供信号转换的方式不可靠,不如从PWR SC处来的直接

网友:
下次还是小心点吧....

网友:
U64为低电平导通?

网友:
额~~这个怎么解释呢~~~U64是个脉冲方波,也就是发出0和5V跳变的,不过用万用表无法量到。
因为这个跳变速度太快了,指针万用表量来是乱摆的,无法跟上节奏,也就无法侦测到。数字的呢,只能出现一个平均值。
所以只能用示波器来量,示波器我是到其他商家那儿量的,我们老板没有。

网友:
很好,解开了我对自举升压的一种原理疑惑

网友:
这个叫倍压电路,

网友:
唉。。。最近要不就做显卡。要不就是同行把CPU 内存都换了而且还用刀把板子杀了。。好久没有修到这种电路问题了。。。唉

网友:
非常不错的故障分析,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,希望多些这样的帖子,将故障点和原理结合起来分析,受益匪浅啊!

网友:
有一点不明白,u64 产生ec_pwm_2 控制Q68 产生EC_32KHZ    是做什么用的 呢

网友:
哎  不好意思  看图不仔细啊 ,应该是由 EC 产生EC_32KHZ     进而后续产生15VALW 的

网友:
哈哈,自举升压电路,广达板好像有28V的升压电路。

网友:
呵呵,经常修到T4X的保护隔离那个管子G开启电压,也是由TB62501 16V升压到24V开启的,

经典啊~

网友:
以前我一直不明白升压电路的工作原理,今天看了楼主的帖子,受益匪浅啊 。。感谢感谢。

网友:
其实此故障还有另一维修方法,可节省一些成本(不换EC).就是把R497装个0欧电阻也会OK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希望版主分析一下原理

网友:
弱弱的问一句,不是说加精华会有1点威望吗?好像没加呀·~~~

网友:
的确是好帖子啊,可是我的水平太低、了一下子还整不太明白。收藏起来慢慢研究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