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硕945G主板上电不跑码

楼主(2010-09-11):
今天收一铭硕945G的主板,能上电,不跑码!测一下各路电压,在PCI-E和PCI的插坐之间的W8331G组成的稳压电路,只有0.2伏电压,U无核芯电压输出,其它电压还正常;风枪吹下Q36-LW712的场管,发现G、S两个极击穿;把Q32和Q36一起换,还是没1.2伏电压,只好把W8331G也一起换!上电测,1.5伏出来了!再测U的电压也有1.2伏了!停电,把内存插上,开机,还是不跑码,再断电,把内存下了,擦一下金手指,插上再上电,听到了滴的一声了,插上显示器有了显示了,可是就那诊断卡就是不见跑码,我晕!

网友:
不跑码的事和常见,我修的昂达有很多板子就是不跑码,只能靠喇叭声判断。

网友:
一般不跑码的要认真看卡上的灯会不会闪。。一般闪两下就到内存。。闪三下四下就到显卡

网友:
是的看灯也是很好的物品也是看灯

网友:
没见过板是不跑码的,只见过卡上的复位灯不亮却正常使用的。

网友:
昨天就修到一块,电压修出来了,供电时钟都正常,就是没复位,喇叭还很轻声的一响一响,查了很久,没结果...结果无意间将诊断卡拔了,再开机测试时,突然听到滴的一声,亮了!搞了半天,原来是诊断卡坏了,纠结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