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pcu 5pcu没有

楼主(2010-09-11):
一个康柏的 n620c的本子 待机电流0  查主板的 3。5pcu没出来  电源管理是max1632 的数据如下 22脚v+ 18.5v  23脚shdn  18.5
21脚vl 5v 28脚 run/on3 4.4v 7脚 time/on5  0v 接了个延时电容  15脚seq 5v 接vl脚    on3 on5 seq shdn 组成的上电时序是 smps开,3.3v先  ref脚竟然没有电压 不解  1632 换过无果

网友:
测量下 MAX1632的各个引脚 有没有短路的,或主板其他地方存在短路

网友:
待机芯片有可能坏了

网友:
把引脚挑起 有3.3的电压  把它线路上的电容去掉也是3.3 说明后级没有电路  再说 3.3也不对呀

网友:
再换一个试试看,没有短路就应该还是它的问题!

网友:
如你所说,在22供电正常,shdn高电平,on3,on5 高电平的情况下应该输出3v5v。如果没有又换了芯片的话你可以看看,bst脚电压是否正常。就是vl出来通过2个二极管和升压电容后接芯片的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