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问题的V星主板不知道怎么下手了

楼主(2010-09-11):
昨晚一个客户拿了一台主机来修,测了一下主板不工作,就先换一下cpu也是一样,就把主板拆下来测了一下,电压基本正常,就复位的排针的电压是1.67v   短接复位排针也检测卡的复位灯亮一下就熄灭也能复位啊,内存电压1.84v  南北桥供电1.59v  基准电压1.22v  测的基本正常,摸主板上面的芯片也没那个芯片温度过高的啊,上假负载测了一下时钟两个测试点一个0.30v  一个没电压,cpu核心供电1.01v    复位1.2v  就pg信号没电压,查了一下论坛里面没pg要怎么修的,结果pg的范围好像还很广,不知怎么下手,后面客户说到明天就能开机额,我就等到今天早上开起来试一下了,结果还真能开,还显示了,晕死了,什么鸟问题吗。能开了我就测了一下和不能开的电压差距有没有变,测了一下只有内存电压变成了1.95v  其他的一样,不过正常开机后短接复位没反应,因为内存有跳变我就测一下内存的控制脚电压  上管5.92v  下管6.97v  想查连那个芯片的,竟然查不到,一般应该是它附近的芯片啊,可是不通,量了周围的芯片引脚的电压都没有5v以上的,然后用一下在开又不行了,电压又回到不工作的电压了,复位短接也有反应了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,我朋友以前就和我说过,说V星的板一般都不大好修,经常是电压  时钟  复位都正常可就是不工作,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

网友:
专用芯片? 很多奇怪的故障都是它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恩,是有这个可能,这个好像是V星的通病来的、、、要是它坏了那就不用修了,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暂时没思路, 这款主板除了修内存供电坏得多以外其他的故障还真没修到什么。。。

网友:
专用芯片坏了就不用修了???好像这个芯片没几个钱吧。。

网友:
一个有时钟电压,一个没有,查时钟IC的供电,肯定有一组不正常的,时钟都不正常,PG怎么会正常呢,.会把时钟修好先,

网友:
应该是专业芯片   同意2楼的意见   碰到几次稀奇古怪的毛病都是这个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南桥的问题,重点查一下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你先加焊下它的开机芯片是不是接触不很好。

网友:
先换了专用芯片再说

网友:
把那个显卡槽旁边的那个专用芯片给干下来

网友:
换个V星的那个芯片

网友:
昨天板已经拿走了,我跟客户说晚一点才能搞好,他就说先拿回去用了,等不能用了在换板,所以这个问题得先放一放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上假负载测了一下时钟两个测试点一个0.30v  一个没电压,时钟两个都应该有电压
时钟正常之后就是PG
CPUPG是电源IC发给南桥一个VRMPG之后,南桥收到这个PG发CPUPG给CPU
你这板可能是座子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