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倒霉问题

楼主(2010-09-11):
机器来时是花瓶,都是小黑格格,电流上到1.2几安左右,刚开始怀疑内存,更换依旧,做显卡,到230左右停止,现在机器不读内存,电流上到0.60左右,又回到0.55左右,论坛的老师们我的机器是不是北桥问题???在线等待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,我是新手,老师们多多指教

网友:
做显卡后不过内存  可能显卡没做好  或者碰掉件了

网友:
谢谢版主指点,我再好好检查一下,可能是显卡温度做低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