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4416s不开机,插电后5-10分试机大短路求救

楼主(2010-09-1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惠普4416s不开机,用适配器插电后5-10分试机大短路求救。
   用可调电源没有待机, 用适配器插电后,安开关,只是插头灯闪几下,就灭了,再按还是一样,都按了几次都是一样。摸显卡芯片非常烫,就拔电,再用适配器就发现大短路了。电流到4.5A
    量没有发现有组织为0的元器件,用3.3伏烧只有显卡发烫。
      求救!!!!!!

网友:
显卡的电容阻值正常吗?

网友:
会不会显卡挂了,查查显卡背面的电容,看看会不会短路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好像是说 电流4.5A,但没有0欧的短路的地方,

网友:
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显卡供电高端管击穿, 楼主用3.3V时电压直接加到显卡上,导致显卡发烫, 不是显卡坏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