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q面板的字体太小 昵称太小 无法调节???

楼主(2010-09-11):
我的qq面板字体特别小 好的昵称字体很小   头像也很小(已经右键调节为大头像)

这里说的字体不是qq对话框的字体大小  不是用对话框“A”调节的那个字体

我知道是显示分辨率的问题  我的是19宽屏 1440*900最佳设置了

但是不知道在QQ里 如何调节过来(qq昵称  qq面板)字体 大一些

网友:
装个系统 呵呵~

网友:
我通过桌面的 属性 高级 效果 DPI 等 把桌面图标跟字体都调节大了
但是qq面板的字体太小 还没解决   qq头像依然很小 昵称也很小(已经是大头像)
QQ已经重装了 还是不行

网友:
继续等待 高手解答

网友:
说的 不是很清楚,要是有图就好了!!

网友:
就像这样的 头像虽然设置了大头像 但是还是很小 昵称的名字 字体也很小 qq聊天对话框也很小 如何让头像大一点 昵称字体大一点呢?
不要说调小分辨率这样简单的说法

虽然很高 的分辨率 但是我的桌面图标和字体被我调节的很大 而且很清楚

但是我不会调节qq上的字体大小 或者请教高手是否可以调节

网友:
没有中毒 全盘查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