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冷静王HK320-51sp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9-11):
今接到一网吧四个航嘉电源维修,型号如标题.测量5VSB正常.短接PS-on无输出.拆机,发现此电源使用SG6105做为控制IC,查资料说此IC相当于TL494+2个431.测量其20脚,供电5V正常.分别在待机和短接PS-ON时测量其8,9脚 PWM输出端,由1.8V跳变到2.3V左右.说明输出正常.于是查300V端,测得功率管Q1短路,Q2正常!其它未见问题.换掉Q1后,短接PS-ON,OK.用此电源带主板加电OK
依次拆开其余3个.基本上都是同样的问题.只是烧掉的面积大一些.在此电源中,Q功率管的C极和供电之间串有两个1R0的贴片电阻.剩下的这三个,都是此电阻烧毁了,B极对地的2.7K贴片烧掉了.功率管有的短路,有的开路.换掉就OK了.其它地方未见异常.

此电源相关电路及IC手册如下.电路图只是类似,实际上有细微区别.

网友:
感谢 楼主分享 要是能用红色标出故障点 那就更好的

网友:
挺简单的问题,修得不错
1R0是1欧的电阻吧

网友:
PS-on无输出,13007坏掉了。谢谢LZ的维修经验,学习了。

网友:
2个1欧并联错了吧,是串联才对

网友:
一般维修这里为了不返修 一定要换掉C7 C8 移除后患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在这个电源里面.我没有说错的.的确是两个1R0的贴片并联在一起的.
    上面提供的电路图并不是原图.

网友:
恩,这个电阻经常坏。以后要注意一下

网友:
你们在哪里找的资料 啊    我每次只能找到芯片资料找不到电路图

网友:
不错,支持!大家要多发原创内容以供大家共同学习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电路图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.只需要把关键IC资料找到,剩下的就是跑电路,把不同的地方跑出来就可以了.电路方面,只要有个主IC一样的就可以了,只是用来做参考的.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经验,并且标出了故障点的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