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770显示器一插电,电源芯片3842就炸了

楼主(2010-09-11):
          我手头上有一台方正FZ770-KD显示器,刚拿来时开不了机,指示灯不亮,继电器不断地发出"嘀嗒""声,我一量行输出管坏了,更换后不慎忘了插主板上的二根接地线,电源芯片3842炸了,同时其3脚外接的电阻和场效应管都烧了,于是全部更换,换后一插电电源芯片又炸飞了半块,电阻等又击穿了,我真不知道怎么办,也不知道是为什么,焦急万分,望各位师傅,前辈能指点迷津,新手在此非常感谢了,

网友:
给你个电源的图纸,对照图纸修

网友:
排插上串个100或200W白炽灯,这样~~~如果是初级电源引起的故障会被限制电流约0.5A,所以不用怕怕每次都炸,还会炸,基本可以断定哪里短路了,就只能断开电路或假负载修了~~~
难修的扔给同行修吧~~~
我手上难修的都是收回来的,不舍得花钱修才拿来研究~~~不然都自己修,还吃个毛啊~~~

网友:
长期修电源板我觉得还是改装一个排插比较方便又好用。把排插拆开把里面的两个接口改为串联。修时候就把30W铬铁和电源板供电线插上。如果有短路铬铁指示灯会长亮,不亮说明不短路。这时你可用万用表测电源板的电压。如果有5 V 12V那说明电源OK了。(铬铁串联分压后电源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。因为电源板是开关电源工作电压一般120-220可正常工作)

网友:
从楼主所说,我认为是整流桥坏了,或者是开关管短路,才会造成屡损3842.
楼上的兄弟说的串灯方法的确有效,顶一个。

网友:
楼上的都说了,如果再修不好,就放弃吧。
毕竟现在都是液晶了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,这种故障以前我也遇到过,那些我都是不修的,现在这个是学校机房里的,他们也不会换,所以也只好硬着头皮修啦,我是个新手,没什么经验,连续炸了二个,我也有点怕了,我试一下吧,你们说的排插,就是电源进线的那个220V的插座上,问一下各位师傅,高压包不好会不会引起3842炸掉的

网友:
电源初级短路拉
高压包坏不会炸3842,
修电源要在保险处接个60W灯泡,这样就不会炸东西了。

网友:
根据你描述的情况看 还是初级有短路不然不会炸3842的 仔细检查初级电路

网友:
把UC3842取下来,测量下电源各处有没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谢谢各位师傅,这样我就放心地好修了,除了高压包其他的配件都可以采到,谢谢各位师傅

网友:
修电源不要急,慢慢来,一定谨慎。先串个灯泡在慢慢找问题。不然会烧的更多

网友:
我认为重点检查3842的外围电路,行管坏,重点检查偏转线圈

网友:
如果同时烧电源管的话,建议查3842 的6脚的占空比。

网友:
周围的零件都检查一边

网友:
个人建议,把测300伏处为分界点,确保无短路,烧毁的地方确保3脚处1K的电阻和6脚外围无坏件,取样的回路无开路,间接取样的基本不会出太大的问题,直接取样的,本机好像没有采用,再就是尖峰吸收的地方需要注意,以上几点没问题的话,基本不会烧。比较隐蔽的是4脚的震荡电容,不过好像不会直接就烧的

网友:
重点查下3842的第六脚!

网友:
3842坏了,大多数6脚的二极管跟电阻都会坏..整流桥坏是不会烧开关管的..